三极管放大电路

楼主(2008-03-21):
单片机驱动蜂鸣器、继电器等器件,都要加驱动,一般用三极管即可,如图所示,实际上三极管工作在饱和和截至区???单片机来的信号只是一个开关信号,所谓的提高了驱动能力,只不过是电流不进入单片机,由单片机控制另一电源的开关。另外,三极管到底什么场合让它工作在放大区,一般的放大电路都是用运放实现的?模电没学明白啊,整天照葫芦画瓢搭电路,呵呵。

网友A:
作音响功放信号放大就是工作在放大区

网友B:
线性功放工作中放大区,当然也有可能进入开关状态,

而D类等数字开关功放的功率管也是工作在开关状态的

网友C:
我不懂什么是三极管

我还不懂什么是三极管
我还是学生刚好学到着老是讲的还不懂

网友A:
回答 dwz1000

1画 就是一字
2画 就是二字
3画 就是三字

两个脚就是二极管
三个脚就使三机管
四个脚就是束射四极管

引用 网友C:
新手园地[培训基地] ←返回版面

4楼: 我不懂什么是三极管

我还不懂什么是三极管
我还是学生刚好学到着老是讲的还不懂

网友D:
楼上的 碧波仙子

四字怎么5画呀?
五字反倒是4画?

网友A:
哈哈哈!! 楼上我没有说过 如此类推 这个词语

楼主:
自己顶一下!

难道这个问题大家都很明白吗?不是个问题?!

网友:
这个具体不难,买几个三极管和电阻搭接电路,自己用万用表测量下具体电流电压,你对饱和区截至区,放大区就会有清楚的认识,光靠看书不行阿,实际弄一下不就明白了

楼主:
对图中基极电阻的取值不是很明白

不同的三极管取值应该不一样的。象8050、9012、8550、9013....,应如何取值,一般取多少,依据是什么,是让三极管工作在饱和截至区吗?!

网友D:
此图中基极串联电阻取值的依据

是输入信号可以使三极管充分饱和,又不会给前级造成太沉重的负担。这个电阻计算与三极管型号无关。

网友E:
放大区就是:

Ib有较小的变化时,Ic会有较大的变化。

网友F(2008-07-22):
用软件模拟学的最快了

用软件模拟学的最快了,如multisi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