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PCB中这些参数一般设置为多少?

楼主(2008-03-22):
单片机应用系统,PCB画图,大家一般怎么设置这些参数用起来比较顺手或者说是科学?

楼主:
PCB制版的一些初级问题

单片机的引脚焊盘与周边焊盘(电阻电容等)间的间距一般多大合适(焊盘外圆与外圆间的距离)

网友A:
1和2好像我用的是1和10
3456我用的是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