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eeprom里面的值是0xFF还是0x00?

楼主(2008-03-20):
(无正文)

网友A:
不一定,建议清空后使用,清空后数据全为0XFF

拙见

网友B:
原则上新的片子是0XFF

不过确实象LS所说先擦除然后再用

楼主:
清空?怎么清空啊,所有地址写0xff?

网友C:
0xFF,一般不用清空,要清空自己写一次。

网友D:
用的时候还真从没有清空过.

网友E:
一般是ff

网友F:
没有听说过0x00会耗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