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抗高的走线尽量短,阻抗低的走线可长一些

楼主(2008-03-27):
PCB板布板时,阻抗高的走线尽量短,阻抗低的走线可长一些.
怎么判断阻抗低和阻抗高的的走线啊??

网友A:
这里的阻抗应该不是指走线吧,应该是指相关器件的输入阻

楼主:
就是相关器件的输入或者输出阻抗??

网友B:
基本正确

另外,有时涉及频率问题。
你知道,频率是与阻抗有密切关系的,而涉及到频率时,往往少不了电容和电感,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