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电路

楼主(2008-03-28):
桥式整流为什么在其输出加滤波大电容时输出值为310V,整流后的有效值是怎计算的.

网友A:
这是直流电压,而不是有效值

有效值是针对交流电而言,而且一般来说,是单单指正弦波电源的。

为什么是310V?首先,220√2=311≈310;其次,输出电流很小很小,几乎就是将交流输入峰值电压寄存于整流输出滤波电容中,因此,整流后的电压十分地接近交流输入电压的峰值。OK!

很不错的问题,欢迎继续。但题目要稍稍注意准确一点。你问的是整流输出电压问题,而不是整流电路问题,因此,不应该将标题定为“整流电路”。

网友B:
实在是误导新手

网友C:
有效值是方均根值,对交流直流都适用,嘿嘿

好象前两天听圈圈说的。

网友D:
我相信maychang。。

网友E:
我也想请教一下

想请maychang 讲讲怎么解释啊?

网友F:
有效值是用纯电阻的发热来衡量的

在1欧的纯电阻上,平均每秒发热1J,那么有效值就是1V。

按照这个定义,计算的结果就是方均根值(RMS)。

任何类型的电压都有有效值,而不仅仅对正弦波而言。至于公式  峰值等于有效值的根号2倍,
是对正弦(或者余弦)信号而言。

对于纯直流而言,有效值跟平均值、峰值(其实纯支流也无所谓峰值了)等都相等。

整流后加滤波电容,如果没有负载的话,就变成了直流电压,这时有效值和平均值都为原来交流电压的峰值。

网友B:
回 shenjin

楼上圈圈已经全说了。

网友D:
呵呵 maychang

叫他圈圈呐?呵呵 你们两个是不是关系很好的呀?maychang

网友G:
00回答的不错

学习了

网友B:
回 x512775199

他自称圈圈,不是我叫他圈圈。他的博客就叫“电脑圈圈的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