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串联有极性电解点容耐压怎么算

楼主(2008-04-03):
如果我把两只耐压不同的有极性电解电容串联起来,例如一只6V(容量10微法)一只12V(容量20微法)的电解电容,经过顺串联以后,怎样算出他们耐压多少?

楼主:

我不会算。。。。。有那个大虾能帮帮忙

网友A:
不要这样用

两个或更多个电解电容上分到的电压不仅与容量有关,更与漏电流有关,而漏电流随温度和时间变化很大。
一定要用两个电解电容串联,应该与每个电容并联一个电阻,使漏电流可以忽略不计。

楼主:

晕,还有这么多东西要注意的吖。。。。。并联上电阻是不是用来消耗漏电电流的?

网友B:
如果不考虑漏电流,那么电压就跟容量成反比

分别计算两个电容上的电压,然后再确定总耐压。

6V/10uF 12V/20uF

很明显,串联后10uF上的电压要高,而它的耐压也只有6V,那么应该以它为限,
10uF上电压为6V,那么20uF电容上电压应该为3V,即总耐压为9V。

楼主:

哦,明白了,谢谢你们哦

网友C:
真的明白了

我怎么觉得这些人没讲重点呢,小弟不才,职高混上来的

网友D:
串联起来后,电荷/电流相等

容量小的升压快

网友E:
两个电容的耐压值加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