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uln2003驱动广告灯

楼主(2008-04-03):
我想用一款单片机加驱动芯片控制三种颜色的广告灯,颜色交替变化,请问应该怎样用2003驱动几百个LED.

网友A:
电阻接错了吧

上拉电阻不是这么接的吧

网友A:
我用过这个芯片

将你要一起亮的LED并联,然后用2003驱动
驱动电流很大的,在电路里不要用一般的炭膜电阻,要用金属膜的
有什么问题发我邮件好了,希望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