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总线把输入端都连在一起,为什么编译时说没信号

楼主(2008-03-27):
我把a0~a7还有b0~b7用bus连接上,但是编译的时候说这些信号没有,单编译adder_8没问题。

网友A:
麻烦将图弄清楚一点

无效部分不妨不要。

楼主:
回LS

不行啊,以后连电路图的时候方便啊,这是为什么呢啊?

能不能帮我看一下为什么提示没有逻辑驱动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