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异步422的原理

楼主(2008-04-03):
RS422并未规定协议,只有电平
那么是不是422传输还要依靠RS232的?

现在有没有合适的协议分析仪呢?
(我现在是用了2个422/232的模块采集数据的)

网友A:
那么是不是422传输还要依靠RS232的?

没有这个说法吧?

网友B:
LZ概念模糊.

看名字RS422和RS232.肯定是同一个范畴的概念.都表示一种标准(并不是协议).对于你写程序是没有影响的.协议你想怎么定是你的事.232和422只是一种硬件上的标准.

网友A:
楼上说得好

RS422和RS232……只是一种硬件上的标准.

网友C:
re;

RS422和RS232……只是一种电平不同,现在有RS-485,为什么还用RS-422呢?我以前的通讯都是用RS-422的,现在改用成RS-4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