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什么是欠压锁定?

楼主(2008-04-09):
(无正文)

网友A:
为了快点找到答案

你应该说明你是从哪看到这一概念的。

网友B:
估计是欠压保护。电压不足时,禁止工作

有个锁定的话,可能还会有如下功能:即使电压恢复正常了,它自己也不会再启动,而需要人工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