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适配器摇着里面好像有东西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8-04-09):
掉下来的塑料碎片之类的。

网友B:
希望不是适配件

楼主:
但是你们用的时候发现有的确实是这样

不知道标准怎么规定的

网友A:
或者是高频变压器的磁芯没有固定好,在晃。

网友C:
俺觉得可能是里面的固定螺丝之类松动了

或者掉下来了,也有可能哦,嘿嘿

网友D:
造成短路就麻烦了!

网友E:
提个建议,尽量不要用口语吧.

电源适配器里面肯定有东西不然怎么成"电源".逻辑错误.

网友F:
有东西响

那肯定是不正常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