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a/d的问题

楼主(2008-04-10):
100k sps 的ad967
我想用该ad进行语音信号采集 不知道能否满足要求(语音信号要求8kHZ的采样率)

市场上有专门的语音ad芯片, 它们与普通ad有区别吗
选择是否只要看采样率 采样精度(位数) 满足要求就可以吗?

迫切请教 请大家指点

网友A:
没这个IC的印象

但语音AD,不同于普通AD。

为了压缩代码,通常用专门算法的AD。语音波形是有其专门规律的,但主观评价要求比(波形)真实性要更加突然。因为,它最后毕竟是用来听的。

楼主:
更正

 弄错了,是ad976或ad976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