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OS器件 HD74HC00P的静态功耗是多少?

楼主(2008-04-17):
大家好 今天做数电实验 测试CMOS与非门主要参数。
用的芯片是 HD 74HC00P
低电平输出电源电流怎么都测试不出来,万用表总是0
高电平输出电源电流倒是可以测试出来,1.300ma
请问使用过这个芯片的高手可以告诉我 它静态功耗一般是多少?
谢谢!
技术手册也看过了,实在是抱歉,本人新手,看了半天 似乎上面没有

网友A:
还是看得不够仔细,不可能没有此参数

网友B:
手上有74hc164的,静态功耗4uA,你的应该差不多

楼主:
再次请教 谢谢~~

回2楼 那再请问 静态功耗是不是就是 电压*20ua
回3楼 4ua 应该是 4uw吧
      但是我的高电平输出电源电流是1.300ma
      怎么都有mw呀
谢谢两位大哥

网友C:
20uA是最坏情况,一般室温可以达到1uA以下。

网友D:
测器件功耗,不带负载

如果不是带负载,无法理解你这个结果。

高电平输出电源电流倒是可以测试出来,1.300ma
-----------
1.300ma应当养成写作1.300mA的习惯,其它情况类似。

楼主:
习惯一定改,带了负载

负载接的是LED灯。

网友A:
那么你量出来的电流包括了负载电流

去掉负载再量。

楼主:
收到

现在就去实验室再测试,汇报
谢谢大家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