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容符号代表什么电容? (有改正,请审核)

楼主(2008-04-17):
经常在在电路图上看到这种电容的符号,那么这个符号代表是电解电容还是什么电容?菜鸟新手,望高手赐教!

:::::::::::::::::::::::::::::::::::::::::::::::::::::::::::::::::::::::::::::::::::::::::::::::::::::::::::::::::::::::::::::::
版主评价:这个问题不深,但观察思考很到位。中奖裤子一条!

921认为,靓帖就是这样出来的。同时认为,它可能是属于别的国家标准,不符合我们的国标,不提倡使用,但可以在需要的场合引用。

iC921
2008-04-17

-----------
向大家致歉,这个问题我前面答错了。我那种跟着感觉走的方法,不当哪,请大家引以为诫!

查实资料后(这本书是1987年出版的,这本书是《电气和电子图形符号及旁注标记》,电子工业出版社,不知道是否还合适?),正确的说明如下:
1 该符号是电容器通用符号,如果有极性必须注明,应当另行注明极性。符号━┫┣━也一样。
2 对该符号的说明如下----(原文)如电容器的极性必须注明时,弧线将表示以下几种含意:
 (1)固定纸介质电容器或瓷介质电容器的外电极;
 (2)可调或可变电容器的动片电极;
 (3)穿心电容器的低电位电极。
3 在讲述上述内容时,前面还有3个注释。内容如下:
  注1:电容器可用下述两种方式的任何一种表示。为了方便地引用本节的电容器符号,将电容器符号分类如下:
    形式1:符号画出两平等短直线(IEC优选形)
    形式2:符号事成一段直线和一段弧线。
  注2:在同一张图上,只能用一种形式的电容器符号表示,画法参照2.2.1节电容器通用符号。这就表明两种形式中的任何一种均可使用。具体使用哪一种,应根据实际应用情况选择。
  注3:两极板间的距离为极板板度的1/5~1/3。(IEC)----说明,原文就是说“板度”的,估计应该是“厚度”)

其它还有不少内容,从略了。而要说明的是:在进行极性标记时,符号“+”应当在直线一侧,而不能在弧线一侧。所谓在同一张图上,只能用一种形式的电容器符号表示,是个必须注意的问题。即,要么只能用直线表示极板,要么只能用一条直线和一条弧线表示极板。如果两种符号都有,那就意味着图纸画得不合格。当然,这些画法,不影响进行极性标记。

iC921
2008-05-25

网友A:
电解电容的一种画法。

网友B:
一般表示有极性电容

网友C:
理解是这样理解

但可能是属于别的国家标准。

基于我目前的认识,它应该不符合我们的国标,不提倡使用,除非是引用。

网友C:
5532新书出炉?怎么我才注意到?

NE5532

MSN:jhbcd@hotmail.com
E-mail:soundman@sohu.com
新书出炉,请光临笔记,免费试看下载!

网友A:
呵呵,忘了给老斑竹说一声了,欢迎帮指教一下哈。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

网友D:
电解电容

网友E:
表有极性

网友F:
RE;

电解电容

网友G:
极性电容

有极性的电容,耐压16V
------------------------------------------------------------------
欢迎访问我的网站台:www.smartever.com

网友H:
极性电容

就是一个极性电容吧,最高的安全耐压为16V。即在16V一下保证正常工作

网友I:
估计是无级性

本人高一的时候学过Protel98,这个应该是99的,如果是普通的无极性的应该是CAP,有极性的应该是ELECTRO,这个应该是属于前者的吧

网友J:
有极性的

网友K:
应该是电解电容

应该是电解电容,我看到的,也叫极性电容
  你少标了一个正号

网友L:
少见了

现在对于这些符号会很少了~~~~~~~~~~

网友M:
电解电容

电解电容

网友N(2008-05-25):
电解电容好像不是这样画的。

网友C:
这个题目我发现我答错了,很抱歉!

事后我查了资料……待我在主帖中修改吧。

网友O:
我们有个新手论坛

www.21iee.com/bbs新手论坛,版主申请in...

网友P:
应该是极性电容吧

网友Q:
19、20楼不要那么晕好不好

现在的电解电容符号有好几种标识,像这个符号的应该是容量比较大点的电解电容;弯的那头是正极

网友R:
你们一人一种说法要听谁的啊!

网友R:
我现在看到的那种符号电容,它的容量很大可以达到720V的高

网友C:
我也正在等答案

当然,你也要注意,主帖我修改的时间和其它回帖时间可能不同,因此,讨论焦点也不尽相同。

引用 网友R:
新手园地 ←返回版面

26楼: 你们一人一种说法要听谁的啊!

网友S:
有極性電容

网友T:
这个是代表有极性电容,具体参数及类型要看设计者定义了

网友U:
有极性电容符号.英文里叫做 polar capacitor

老符号,常用于轴向封装的纸卷电解.圆弧表示负极.
英文里叫做 polar capacitor
国内现在已经很少用.国标也不建议使用.

网友V:
电容符号

从电气符号上看应该是有极性的,弧线端表示负极

网友W:
有极性的电容

有极性的电容

网友X:
只可作为一种参考.

就像,斜口钳不一定用来剪元件脚的,也可以剪指甲一样的道理

网友Y:
电容

13楼的说法我很熟悉,那就是有极性的一看就知道的无极性的只剩下两条直线。

网友Z:
无极电容

网友C:
我补充的内容已经讲清楚

电容有没有极性,与这个符号无关。

网友AA:
老符号了

。。。。这是个老符号,的电解电容啊。。。。。

网友U:
建议921不要尽信书.

谁包出书的不是抄来的? 怎知道那草稿作者是不是"大概伍个另"?

网友C:
不会不信也不会全信

00说过(大意),通常的书在相同内容上大体上相同的,但创新之处才是最有味的地方。

网友AB(2009-09-16):
电解电容,该种符号表示不是已被取代了吗?
电容符号前有一个加号。

网友AC:
我都是用这种图标。是电脑电容有极性不过我的在直线一侧有+号

网友AD(2012-05-11):
:)  这是有极性的电解电容,早期的符号,现在用的很少了。然后直流部分是正极,弯的部分是负极。

网友AE:
这个符号只能说明是有极性电容。
常用的铝电解电容,钽电容都是有极性的,都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