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at24c02的问题

楼主(2008-04-18):
各位大侠如果有人了解请帮忙

我现在的电路里面需要用一个at24c02的EEPROM,我只是用一个,看到网上有资料说,如果仅用一个的话A0,A1,A2三条地址线悬空就可以,我现在就是悬空好像不能工作。请问是不是必须要接地??

还有数据线和时钟线是不是必须要与电源正之间接一个上拉电阻?我也没接,不知道到底是因为什么问题不工作。

非常非常着急,请帮忙,不胜感激

网友A:
A0,A1,A2,随你接高低电平了

SDA,SCL最好接个上拉了,有的单片机是可以不接的

网友B:
呵呵

接地和上拉,你应该试试,应该是接地和接上拉的,但要看情况的

网友C:
24C02三条地址线决定了芯片地址

接地或高电平,必须与软件中芯片地址一致才能够读写。

网友D:
RE

maychang说的对~dadasheet里有详细的说明的,楼主该仔细的看看的。

网友E:
这都是基本的IIC问题了。

网友F:
LZ

A0 A1 A2手册说悬空是指需要这么多寻址空间的时候,24c02不需要这么多,你接选中它的电平

SDA SCL接上拉,是保险吧

基本的iic问题,我就是用24c16学习IIC滴

网友F:
还是要说下

2楼说的有问题,A0、A1、A2基本就是片选的意思,接法是有道理滴,不是随便高低都可以(如果是24c16就难说了,因为手册说要悬空,而我们公司都接地用的,没有问题,而且我自己也悬空试过,没有问题,这点我也没有明白,高手指教)

网友G:
datasheet

4楼讲的好

网友H:
RE:

接地地址为000(0) 接高电平地址为111(7),

网友I:
maychang说的对

网友J:
我接地

读取很是正常,楼主可借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