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样学好单片机--推荐几本好书!!

楼主(2007-12-26):
  初学单片机也有几个月,身边没有一个懂的,有时遇到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弄一两个星期也找不到原因,现在在做一个产品,老板一直在催,压力真大啊!
  单片机书籍我也看了几本,感觉很简单的东西可焊好板子啥反应都没有,也找不到一个人指点一下.苦闷啊
  大家帮忙介绍一些好的书籍,最好注重经验和细节方面的,或者一些学习方法,路过的指点一下小弟,小弟万分感激!!!

网友A:
什么单片机?

1、ea上拉到5V了没有?
2、上电复位信号有没有?
3、晶振起振了没有?
3、喂狗了没有?

一般来说,你可以编一个喂狗的测试程序,占空比1:1,拿万用表量是2.5V;
量了有,就说明mcu工作了;没有,就去检查以上几项;

网友B:
首先换个环境吧

网友C:
.

看看这个贴子“怎样学好单片机”http://www.aokemcu.cn/bbs/dispbbs.asp?boardID=4&ID=98&page=1,相信会对你有帮助的。

网友D(2019-11-15):
看了这么多套教材,还是觉得王云的单片机书不错,结合书带的"云龙51单片机视频教程"一起看好理解,视频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