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里面可不可以一根导线上有两个网络标号?

楼主(2008-04-24):
Protel99里面可不可以一根导线上有两个网络标号?

网友A:
不可以的

ERC检查会报错

网友B:
线变绿了

网友C:
原理图是允许的,说明两个网络是连在一起的,这对利用先

原理图是允许的,说明两个网络是连在一起的,这对利用先前画过的原理图有用,省得重改网络定义。

网友D:
分情况

分情况的,你要是做出板子来就不可以.在原理图上,就是两点连接.在PCB上就是出错了.

网友E:
要两个网络标号做什么用呢

网友F:
不是变绿

我体验过。可能是两头的网络标号不一样。

网友G:
???

干吗要用2个 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