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放大电路设计

楼主(2008-04-25):
今天开始做模电课程设计
要求是:输入为10mV的正弦信号,负载电阻1KΩ,设计放大器的性能参数为:增益60dB、输入电阻10KΩ、输出电阻≤20Ω、通频带范围500Hz~10KHz,要求增益可调,调节步进10dB。
请问用哪个型号的运放比较好
有哪些注意的地方 请大家指点一二
谢谢!

网友A:
增益带宽积达10MHz

用两级放大为好。
增益步进10db,考虑用模拟开关切换电阻实现。
运放考虑用NE5532,便宜,增益带宽积足够大。

楼主:
LM324如何

目前在实验室选用了LM324 按照2楼的 2及放大
简单的仿真后基本能够达到要求
如果我还想做的更好 提高性能参数
可以从哪些方面入手
我是在校学生 没有解除过 实际应用
还望指教··
谢谢

楼主:
疑问?

这两天在搞仿真,按照二楼大哥的提示
用的LM324 两级放大 有几个疑问 望大家帮忙!
1,运放的最大输出电压是否应该小于 电源电压
2,出现移相问题 可否解决
3,通频带和哪些参数有关
谢谢··

网友B:
通频带与他的负载电容和电阻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