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你又是如何**的呢?

楼主(2008-05-01):
贴片三极管DV5是什么型号,资料上查不到,谢谢各位。

楼主:
感谢版主ic921

版主你好,你虽然也不知道,但你能回贴,对我们初学者来说 ,就是敢提问了,是对我们的一种很好的支持,谢谢你了。

网友A:
dv5也许是生产厂自已的编号

目的是不想让别人仿造
你可多提供一点线索,比如是sot-23封装还是sot-89封装
是什么遥控器,红外的还是无线电的.
若是无线电的,距离超过500米的,sot-89封装,则有可能是一个中功率高频发射管,可去找下面这种管子试
marking →"RF",型号为2sc3357,sot89封装

网友B:
回楼主

921虽然也能当版主,但实践水平可能远不如你们一些同学,别人就不必再说了。

欢迎你和你同学常来,我们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C:
给tyw的回信

t叔晚上好,谢谢你的多次帮助,在遥控发射器生产中,碰到的问题,都在你的帮助下,通过了测试。
     你能在百忙中多次关注我的贴,我真诚的表示感谢!
     从hs2262的配对,到DV5的注解,你都是给了我好多的资料,DV5真如你所说是一个没有意义的编号,其实是1AM  SOT23封装  2N3904的管子。再见。

工作愉快!

网友A:


网友D:
请教

请教大虾们,阻容降压电路中强电和5V相连还是和地相连好一点?为什么?新手在此谢谢了!

网友A:
根据设计需要,一样好,并列第一

手都不能碰触的

网友C:
回t叔

谢t叔的多次关注,这是一款电动门遥控器的线路板,发射IC是HS226A-R4振荡电阻是6.8M,用了三个三极管,和晶振连的是R25(C3356),和发光管相连的是2A(2N3906),另一个就是DV5.
其它阻容元件跟别的板子差不多,因别的板另一个三极管就是1A,或1AM(2N3904),焊上以后,使用一样,所以认为就是3904了,瞎蒙的.
    还想问一下,t叔,振荡电阻匹配,倒底有多少种,我是搞门类遥控器的,在维修过程中,见到啥样阻值的多有,PT2262和72的对应如下
1.5M-270K  3.3M-680K   4.7M-820K    1.2-200K
       还有贴片2260是5.1M-270K  另外还有好多都不知道怎样去配,烦请t叔指教,您是无线专家,有好多次回我的贴了,非常感激您.

网友A:
一般就这几种,掌握在1比6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