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你答2 电感的电流为什么不能突变?

楼主(2008-05-03):
我问你答2 电感的电流为什么不能突变?电流的方向可以突变吗?变化方向呢?

网友A:
做上了IC921的沙发谢谢

我只知道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是因为电容就象个水容器.刚上点时里面是空的.没有水.随着时间的推移,水位慢慢上升,电容电压也就慢慢提高.

网友B:
回帖:

反证:
     电流能突变就不能是感性元件了。。^_^

如果硬要说道理:
     由于电感的物理结构特点,当开始有电流就会伴随形成电磁场,而形成的电磁场是阻碍电流增大滴,所以是不会突变滴,变化是延迟的

我想反问下:有什么器件的电流是可以突变的么?电流的定义看来就没有这种器件

网友C:
楼上的中肯

有道理

楼主:
lastnew会想啊!

我想反问下:有什么器件的电流是可以突变的么?

电容和电阻都可以有电流突变(跃变)。

网友D:
理论上不管是何种器件,其电流或电压都不可能发生“突变

网友E:
所谓的的"突变"也应该是相对的吧?

    首先要把"突变"定义了.还是严谨点,俺们好学习

网友F:
可以

没有储能元件,电流是可以突变的!

楼主:
更准确一点

没有电感,电流可以突变
没有电容,电压可以突变

所说的突变,是大家的习惯,现在书上通常称为“跃变”。

所说的应该局限在理想元件范围,而不可以掺杂入概念所说以外的其它内容。任何实际元件都不是理想元件。

网友G:
大哥有没有搞错啊!

网友H:
理论上讲,电感电流可以跃变

前提是在跃变瞬间发生了“冲击电压”。冲击电压是一种瞬间发生的幅度为无穷大的电压。例如,把一个通有较强电流的电感(电感量较大)突然断路,则有可能在断路处发生高压,甚至将空气击穿发生火化。
嘿嘿.....

网友D:
to 12楼:

光“冲击电压”没用,得有一定电流,你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吗?世界上所有发电能力总和都无法满足。至于电感的突然断路,火化就是电流的延续。

网友I:
电感的电流为什么不能突变?

突变是关键 感性器件要服从 楞次定律

网友H:
to HWM

您所说的涉及到两个问题:
1.瞬间功率
2.电流的连续性
以本人认识能力,未必能有个正确的认识,有错误的地方肯请批评。
1.瞬间功率无穷大,那是不可能的。因此,在实际中所谓的冲击电压实际上是有限值,并且脉冲宽度也不是零,而是有限值。
2.电感断路发生瞬间高压,并且发生火花放电电流,该过程应该是高压在前,火花电流在后。电流在断路前与断路后(换路时)维持不变,此即为电流连续性原理吧。现在的问题是:在电路断路的瞬间电路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电流连续性原理是电路的基本规律之一(麦克斯韦的位移电流假设就是通过电流连续性原理推导出来的)。我觉得电流在换路以后,实际上转换为了电压(或者电场能量)。这种情况与“偶极振子”的原理有些类似。

网友D:
to 15楼:基本同意你的观点。

“1.瞬间功率无穷大,那是不可能的。因此,在实际中所谓的冲击电压实际上是有限值,并且脉冲宽度也不是零,而是有限值。”

其中的“脉冲宽度也不是零”就暗示了电流上升的连续性,即不存在所谓的“突变”。

“我觉得电流在换路以后,实际上转换为了电压(或者电场能量)。”

这里在电感中引入了电容,实际确实如此,因为并不存在绝对纯的电感。其实无论是理论上或实际中,不存在纯粹的电容或电感,电磁是不可分离的,所以才有一门著名的《电磁学》存在。

网友I:
其实麦克斯韦方程里面就能解释你的疑惑看看书就是了

网友J:
是因为他的储能加感抗(电阻)特性。

是因为他的储能加感抗(电阻)特性。比如一个大水桶,和一个细的进水管。

网友K(2012-05-30):
6# HWM 这个我不同意 ,呵呵,我认为是是在实际应用的电路上是不管什么器件,电压和电流都不能突变,而理论上是存在突变,也就是阶跃。实际上的任何器件,阻容感都不是纯粹的理想器件,都是有分布参数的,都是阻容感三者的复合器件。但理论上,理想的就是理想的,电阻两端的电压电流都是可以突变的。。。

网友L:
楞次定律
变化的电流产生感应电动势,感应电动势的方向与电流的方向相反,电流的变化收到阻碍
因此电流只能缓慢变化,无法跃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