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你答3 为什么说电容、电感是储能元件?

楼主(2008-05-03):
我问你答3 为什么说电容、电感是储能元件?

出题说明:简单,但要答好或马上答出来也未必那么容易,搞不好还有不少人还没当个问题对待过。

网友A:
不知道

不知道

网友B:
我来试试

电容,电感如果本来连接在电路中,这时把总电源关闭,电容、电感还能提供能量的。就是储能了。
至于原理:电容就是2个板之间有正负电荷的分布。在有电压的情况下,正负电荷分布的在不同板上。这样就储能了。
   电感,电流通过导线会在导线的周围空间形成电磁场。至于电感为什么都是要绕在圈,我想这能加强形成电磁场。电磁场也是种能量。

网友C:
都是那个“场”闹的。

哪位把“场”给咱大家解释清楚?

网友D:
5楼说的对,就是那“场”闹的。

有场才有能量可言,无论是电场,磁场还是引力场。电容主要呈现的是电场,电感主要呈现的是磁场。电场由电压形成,而磁场则是由电流形成(永磁铁可以理解为具有一定方向的微观电流环)。所以电容和电感都具有储能特性,就是场的缘故。因为能量是不能突变的(否则能量流即功率将是无限大),所以电容中的电场和电感中的磁场是不可突变的,具体反映在电容上就是电压不能突变,而反映在电感上就是电流不可突变。

网友E:
ls

太猛了

网友E:
HWM是老师么

让我想起了书上的公式,谢谢哈

网友F:
这总让人感觉迷迷糊糊说不清楚,要说储能元件吧,因为它本身不耗能(理想元件),为什么不耗能呢,就说不清楚了,哈哈

网友D:
to 9楼:储能元件并不是不耗能,

只是耗了一小部分而存了一大部分

楼主:
即使是理想电容充放电过程中,对外有磁场辐射

应该有能耗。只是这要算到谁的头上?

理想电容的定义:不知道。不过,它应该电阻=0,泄漏电流=0,但电感一定要等于0吗?

网友F:
同意

完全同意两位的看法,确实应该是这样的!
电容是不是就转化为电场,
电感是电场和磁场之间转化,从而使得能量能保持住,过程中肯定会有能量的损失,这从楞次定律中可以看出(总是阻碍磁场变化,而不是阻碍磁场变化).

这样的解释看看如何?谢谢指点!!!

网友G:
同意,too

个人也是觉得是“场的原因”,电场与磁场的存在,使得断电后电容电感并不马上消失电流电压,而是短暂的作为一种能量源而存在。
故称为“储能元件”

楼主:
要说明是储能元件还是比较简单

关键是能考虑到其它因素。

要说明是储能元件还是比较简单:我看能说明外部的源断开后,有能量释放出来,如何释放出来。这是基本理解。

当然,最好是能从物理和数学的角度深入一点。比如,电容从电源中吸收到的能量Cu<sup>2</sup>/2是什么意义。数学表达式中的导数与微分,如何理解等。

没见过“理想电容”的定义。

网友H:
为什么不能反过来说:储能元件是电容、电感?

其实,弹簧也可以储能,物体还可以存储一定的势能.....等等。电容、电感是一种储能的形式而已,而存储的能量是电磁能量而已。什么是电磁能量?电磁能量是电荷所固有的能量,是电荷的电场能量与磁场能量的总称。有电荷就有电场,有电荷就有磁场;因此,电荷、电场、磁场三者是统一而不可分割的整体。电场、磁场是电荷的固有属性。电容、电感的储能性质也是其固有的属性。
水平所限,所论之处,难免谬误。
欢迎批评、指正!

网友I:
打个比方吧

打个比方吧,电感就象运动中的物体,有动能(惯性),电容就想抬高的物体,有势能,可以互相转换。

网友J:
RE

电容在充电后,在两极就有电荷分布,等充电完毕后,如果有回路,它就会放电,如果没有则电荷保存在两极,不过这也是有时间限制的,一定时间后就回没有电荷了。

网友K:
话说我们用电容用的多,而电感用的少

至少做数字电路的都是这样的
似乎考虑问题很少从电流的角度去考虑,一般都是电压的方面
模拟大虾就不要和我纠缠了^_^

网友L:
他们可以在电路中存储电磁能啊!

网友M:
我来说说吧,其实是从电容、电感的

功率的符号上可以解释的。电容、电感的功率和电阻不一样,电阻的功率都是大于等于0的,而电容、电感的功率却可以小于零。而功率大于零,意味着吸收(消耗)功率,小于零则意味着释放功率。所以电容电感是储能元件。
电路分析教科书上有公式和解释,我就不帖到这了,大家可以自己看看。

网友N(2011-08-20):
同意HWM,对本质概念理解很透彻,我以前还认为电容带电,因为它存储了电荷,根本不是电何,而是电场能。在上下两块导体板上的电场能。想想导线也能导电,但是断开后没什么不能存储电荷,电荷在导体中因为受到外电场,才流动。。。。。电容凭什么存储电荷!

网友O(2011-09-29):
其实我们学习都应该这样,把什么问题都应该想深一些,不是为了考高分而学习,就算考了100分,让它回答上面的问题,他能回答上来吗?看了上面的东西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在这里我说说我的理解,电容、电感是储能元件,从数学的角度微分、积分说明它们是储能无件,它们都具有**功能的元件,由于时间的原因,今天只能写到这里了

网友P:
储能元件,从字面意思上看就是能够储存能量的元件。电容把电能通过聚集电荷转变成电势能储存起来,电感通过产生磁通把电能转化成磁场能储存起来,所以叫储能元件,在电路理论里,因为有储能元件的存在,所以有能量的转化过程,故在电容中,电荷转移不能瞬间进行,表现为电压不能突变。磁通不能瞬间变化,表现为电感电流不能突变。所以称电感电容为储能元件,又称有**性的元件,含有储能元件的电路叫动态电路,动态电路参数的变化需要一个过度过程,描述过渡过程需要用到微分方程或者拉普拉斯变换。

个人见解,欢迎指正

网友Q(2011-12-19):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Q:
谢谢各位大侠,学习了

网友R(2012-02-22):
学习了,都是那"场"闹的!

网友S:
至少做数字电路的都是这样的似乎考虑问题很少从电流的角度去考虑,一般都是电压的方面模拟大虾就不要和我纠缠了^_^
引用 网友K:

数字电路归根到底来源于模拟电路,有很多问题需要回归于模拟才可以解释的清楚,aceice说很少从电流考虑,这点习惯不好,要慢慢尝试改变这种习惯:)

网友T(2012-07-15):
简单的问题复杂说

网友U(2012-11-20):
理想情况下(无阻抗),磁和电的转换会有损耗吗?

网友V(2024-01-17):
人类利用电容和电感都具有储能的特性,让它们为人类做贡献……

网友W(2024-07-30):
把电能转化为其它形式的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