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的“无级调速”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8-04-30):
什么叫“无级”?是指“连续”调速?

网友A:
就是连续,不分级的

楼主:
再问无级调速

拿步进电机来说,它的转速与脉冲频率有关,我通过旋钮调可调电阻的值,经过单片机内部A/D转换,根据转换结果,单片机再去控制步进脉冲频率,调节电机转速,这算不算无级调速??输入量(可调电阻值)是“连续”的,但单片机内部的转换值(数字量)是间断的,8位数据。

网友B:
就是不分档的意思

3楼问的,应该不算。

网友C:
回3楼

所有D/A输出都是由数字量得来的,是“台阶”式的而不是连续的,可还叫“数字/模拟”转换。
你说,电机转速由数字量得来,算不算“无级”?

网友D:
调节间隔小到一定程序都可以认为是连续的

楼主:
步进电机无级调速

机电传动速度连续控制是指在一定的控制下,工作机构能够实现任意连续的速度变化,即无级调速。分别称为直流调速和交流调速。
就拿直流电机调速来说,PWM控制调压,实际上调的是脉宽,脉宽的调整还不是单片机数字量的改变,改变定时时间(寄存器的值)。所以我认为步进电机也有无级调速一说,只要速度的调整连续到一定程度,近似平滑变化,不过到底“一定程度”是怎么个程度就不好说了。

网友E:
就像水龙头调节出水

就像水龙头调节出水一样,可以一点点加大的.当然,这个一点点,就看你能点到什么程度了.

网友F:
没什么特别的

就是电机的转速可以在规定范围内随意调控

网友G(2012-02-23):
模拟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