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Protel99里面不能撤销已有的布线?

楼主(2008-05-03):
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在Protel99里面用自动布线的方法布好线后,想撤销布线,点击Un-route--all,却没有任何反应,不能撤销布线,这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
un--do不行

un-do也不管用 要急死了

网友A:
查看你你的优选项

看看能有多少步后悔

楼主:
所有的NET信息都没了

好像是因为不知怎么回事所有的NET都没了,使用updatePCB,添加NET信息,结果还是不行,不能撤销布线,怎么办啊

网友B:
如果

如果有步步保存 的话,可以去文件夹下查看保存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