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数码管显示问题

楼主(2008-05-04):
我买了个开发板,数码管不会用,大家帮帮忙!我在实验室可以用的程序不能在现在的开发板上用,好像接法不一样,大家帮我写个程序(用C51的),谢谢!

网友A:
“我在实验室可以用的程序不能在现在的开发板上用”

自己根据实际电路重新写一个。
这才叫学习单片机。

网友B:
当你自己

当你自己发现问题并解决它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又强了很点,
应该试着自己解决问题,慢慢悟出自己的学习方法来,哈哈!
我以前也是从这种简单的开始学的,相信自己吧

网友C:
可能是

个开发版的连接线可能不一样的
  你先把你的开发板的连线通透了.,在写程序,那样就可以了
  不要那别人的程序来用,.那都有差别的
  学习学习后.自己在焊个板,那过程中就会学到以想不到的知识,.
 我也有这片面的经历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