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是什么

楼主(2008-04-24):
请问一下,PWM是什么东西

网友A:
脉宽调制。具体找本书看看,或上网查查。

网友B:
RE

P是脉冲,W是宽度,M是调制

PWM=脉冲宽度调制

网友C:
RE

PWM=pulse width modulation

网友D:
我的理解

在单片机中PWM是在输出频率不变的情况下,通过调整其占空比,从而达到输出电压变化的,常用来控制电机的转速变化,灯的亮度变化,配相应的电路也可当作DA转换器用.

网友E:
那什么是PDM调制呢?

网友F:
脉冲密度调制~~~~

网友E:
圈圈有PDM的详细资料吗

我网上找了很久还是没搞清楚PDM原理?

如果我想用单片机来实现PDM,怎么实现呢??

网友G:
re

PWM(Pulse Width Modulation,脉宽调制)是利用微处理器的数字输出来对模拟电路进行控制的一种非常有效的技术,广泛应用在从测量、通信到功率控制与变换的许多领域中
尤其是搞电力电子什么的 用的很多!

网友F:
其实PDM跟PWM是差不多的道理...

通常PWM是周期不变,脉冲宽度在变;
而PDM则是脉冲宽度不变,周期在变。

最终的结果是占空比在变~~~~

网友B:
意思就是PDW类似与调频?

不过脉宽不变

网友H:
pulse width modulation 脉宽调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