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令我疑惑的简单问题,漏极开路输出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8-05-08):
请问几个令我疑惑的简单问题,多谢
1。漏极开路输出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要外加上拉电阻?
2。为什么有些IO口或者IIC总线采用漏极开路输出?
3。IIC总线空线时,两条信号线应维持在高电平,否则,上拉电阻上会有耗电。这个是手册上看到的,请问为什么会上拉电阻上会有耗电?

网友A:
OC门就相当于对地装了一个开关。

总线上用OC主要是利用其“与”或“或”的功能。

另外IIC维持高电平不仅仅是为了省一点电,若一个节点将其固定拉下了以后其他的节点就没法再使用IIC了。

网友B:
看我以前的老文:

http://blog.21ic.com/user1/2198/11032.html

http://blog.21ic.com/user1/2198/11033.html

http://blog.21ic.com/user1/2198/11035.html

网友C:
简单点就是没有上拉

网友D:
怀疑lz学的模拟电路怎么了

漏极开路的东西,如果不接上拉电阻,信号怎么可能出来,没有能量源,怎么做事情

楼主:
re

那在IIC通信中:SCL是作为输入信号的,并不是开漏输出阿
为什么也要接上拉电阻到VCC呢?

网友B:
主机端的SCL是输出端。如果大家都不产生SCL的高电平,

那不是就一直为低了?

楼主:
re

我的主机是模拟的IIC,SCL和SDA都是普通的IO

网友B:
那你的普通IO是否是漏极开路形式?我们现在讨论的是漏极开

网友E(2012-03-23):
防止总线竞争。。。所以开漏  利用线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