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问题请教

楼主(2008-05-08):
我是一个multisim的新手,试着仿真了一下RC电路,但是没有出现我期望的充电曲线,而是出现了直线。是怎么回事呢?
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A:
换成1M,100uF就容易看了

网友B:
12V电池改成信号发生器,输出方波

频率由高到低,改变几次,看看波形有何变化。

网友C:
设置不对,在Simulate->Default Instrument Settings->Defaults for Transient Analysis Instruments->Initial conditions选择Set to zero

楼主:
很奇怪,用信号发生器和直流电源仿真的波形不对

下图是分别用直流电源和信号发生器仿真的波形,用直流电源没有出现充电曲线。但是改为用信号发生器输出方波后,就出现充电曲线了呀,怎么回事呢?按理说,信号发生器最开始的输出和直流电源一样,都是高电平呀?

楼主:
补一个用直流电源的照片。

下图是用直流电源的照片。

网友C:
我都已经告诉你原因了,你就不会试试

楼主:
谢谢你,大侠可以了,上次不知道怎么回事不行,这次可以

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