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个新手问题 Rail to Rail和PCB层分配

楼主(2008-05-09):
1, 对于一个轨对轨的运放, 单电源供电和双电源供电会有什么区别,
如果是+8和-8供电, 输出的范围可以达到0--16V吗? 如果是单+8V供电,输出又是多少?

2, 对于PCB 6层板 信号层, 电源层, 地层应该怎么分配?
   8层的又怎么分配?

先谢谢各位

网友A:
第一个

Rail to Rail:
+-8V供电,输出范围还是正负8V;
单电源供电,输出0~8V.

第二个,没搞过,不敢说

网友B:
第2个

通用六层:信号-地-信号-信号-电源-信号
没做过八层,忘了,你可以google搜下,六层,八层也不固定,看是做什么板子。

网友C:
一般最好一个帖子发一个问题

方便大家讨论

网友C:
同意一楼

但接近电源电压或地的电平时,信号电流要求很小。具体看datasheet。

1, 对于一个轨对轨的运放, 单电源供电和双电源供电会有什么区别,
如果是+8和-8供电, 输出的范围可以达到0--16V吗? 如果是单+8V供电,输出又是多少?

网友C:
还有

Rail to Rail有时只适合输入,有时只适合输出,有时输入输出都可以

网友D:
rail to rail

rail-to-rail,只是一个概念,其实就是正负电源(±V)供电运算放大器。
运算放大器供电方式:
1,±V
2,+V和GND。
这两种供电方式,各有各的特点。
1,±V
用三极管的截止失真来说,这种方式输入,不要加入直流输入成分,它的“静态工作点”电压是0V,所以动态范围非常大,接近电源。
优点:失真小,态范围非常大(振幅接近V)
缺点:双电源输入,电路变得复杂。
2,+V和GND。
还拿用三极管的截止失真来说,这种方式输入,如果在输入端不加入直流成分(1/2V),那么在输入信号电压很大时,信号的负半周期,就是出现截止失真。设计方案,在输入端加入直流成分(稍稍大于1/2V),它的“静态工作点”电压是1/2V左右。这样所以动态范围也可以非常大,接近电源1/2V左右。
优点:单电源输入,电路简单
缺点:不接入直流成分,失真大;如果作为高音质声音放大,会引起左右分离度降低等情况。
综上情况,在高性能运算放大器电路中,采用rail-to-rail设计方案比较好

网友C:
呵呵,Rail to Rail与供电方式无关

可能你误会了

网友D:
是搞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