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运放恒流源问题,希望大家多多帮助!

楼主(2008-05-09):
如图R1/R2=R3/R4,双电源供电,如何分析?

网友A:
豪兰德电流源,Vi的负端接地

由
  Va=(Vi-Vo)R2/(R1+R2)+Vo
  Va=(R3||RL/(R4+R3||RL))Vo 和
  R1/R2=R3/R4
可得到
  i = -Vi/R3

其中 Va 为运放的输入端电压,既Vp=Vn=Va,Vo为运放的输出电压。

楼主:
先谢谢HWM大哥!!!!

网友B:
量纲不对呀

i = -ViR4R2/R1

网友A:
更正4楼的结果

 i = -Vi/R3

其中i为RL上的电流,即Va/RL。

楼主:
再谢HWM和IC921!

楼主:
HWM大哥的意思是这样吧

楼主:
继续请教

在这种正负反馈并存的电路中,即使R1/R2=R3/R4,还是可以利用运算放大器线性工作时的虚短特性吗?

网友A:
re 10 and 11 floor:

图就是这样。确实采用运放的线性工作状态来分析。

楼主:
昨天我用PSPICE仿真了一下,

不知道是不是我仿真错了,见图

网友A:
Vi不要太小,R1,R2,R3,R4也不要太大,否则电流回很小。

楼主:
谢谢HWM,我试试!

楼主:
刚才试了一下HWM提供的数据,确实可以啊!

我再看看,如果有什么新发现,会贴出来的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