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是否内含电感?

楼主(2008-05-17):
请问型号为DS2Y-S-DC5V这款继电器(相关资料请看二楼PDF文件),是否需要外接一个电感与二极管(如下图)?

网友A:
普通继电器的线包就是一个电感

使用时外面通常要接续流二极管。一些特殊继电器可能内部已经安装续流二极管。
你所看到的这个图中的二极管是否属于继电器就不清楚了,但可以肯定的是,那个线圈
是属于继电器的。不然就成干簧管了。

网友:
这应该是初中知识吧?

不明白为什么这么问?
接续流二极管倒算是专业知识!

楼主:
让大家见笑了,呵呵

谢谢指导

网友B(2008-06-25):
在有些场合线圈还要接两个继流二极管

网友C:
RE

接两个,请问是双方向的续流吗?

网友D:
应该不是双向续流(原因你自己想想),

我想应该是两个二极管并联提高可靠性……

网友E:
接两个继流二极管意思是不比区别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