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各位大侠关于写入EEPROM问题,谢谢

楼主(2008-03-04):
我是一个单片机初学者,最近接手老师的一个小小的项目。(具体内容不啰嗦了)

现在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请大侠帮忙。

我所用的芯片需要外接一个EEPROM提供程序支持这个芯片。芯片的供应商已经把可以生成任意参数的.hex的软件给了我(也就是我可以生成任意我需要的参数的.hex文件),因为我初学单片机,现在不知道怎么把.hex文件写入EEPROM。

请有同情心的爱心的前辈指教一下小弟,EEPROM是不是需要接单片机?还是直接有烧录器能提供写入方式?如果需要单片机需要给单片机编入什么样的程序。

也许这个问题对于您来说是一个小的不能再小的问题,但是现在确确实实阻碍了我这个单片机的菜鸟。请您尽量说得细致一些,不胜感激!

楼主:
注:EEPROM是24c02  实验室有的单片机是51系列的

网友A:
买个或做个烧写器

他给你软件是没用的,必须有烧写器

网友A:
Easy 51Pro

我知道新版的这个东西可以写EEPROM,不过电路图我暂时没有,

网友B:
有些编程器可以写24C02,但从你这句“EEPROM是24c02  实验室有的单片机是51系列的”看,这片24C02是准备与51单片机接口的,那么直接使用51单片机就可以写24C02,不必另用编程器。
24C02用在单片机系统中,主要是利用其掉电不丢内容的性质,保存掉电后仍需要的少量数据,不能做程序存储用。而且比较新型的单片机很多已经将一定数量的EEPROM做到单片机片内,不必另加芯片了。

网友C:
大三学生

给51写个I2C程序,把你要的内容写入到24C02中就可以了。51可以用ISP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