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图中电容的作用?

楼主(2008-05-17):
请问高手们图中电容(下图有而上图没有的那个0.1uF)的作用?还有问一下把0.1uF换成1uF会不会有什么影响?谢谢

楼主:
有0.1uF的图

谢谢!

网友A:
下面多出来的0.1uF电容应该是滤波用的吧

网友B:
电源的滤波应该

网友C:
下图增加的是电源滤波或去耦电容

在此说其去耦,基本上是去除外来的杂波的耦合,不让其进入本电路中。其用意大体是不让电路上电时多次复位和防止工作过程中引起复位。

网友D:
那么连接VDD与RES间的电容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E:
这是什么MCU的复位电路

看起来有点复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