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MCU检测两点是否是导通的,该怎么做呢?

楼主(2007-09-03):
关键是如何判断两点就是通的?
得用maychang老师有一个回帖里说的测小电阻的电桥吗?
不过最终要通过MCU自己判断,这个方法是否可行呢?感觉……

先向maychang、tyw、chunyang等诸位老师道声谢谢,呵^_^

网友A:
数字万用表测电阻怎么测

用MCU检测两点是否是导通就怎么测。无非是单片机判断电阻小于某值就认为是导通。

楼主:
关键是怎么判断这么小的电阻呢

导通电阻很小很小的啊,
看来老师要训人了,怕怕^_^

网友A:
你要测量多小的电阻?

网友B:
断开电阻是多少?导通电阻又是多少? 找个键盘电路来参考一

网友C:
学习,我想找找手机充电器新标准中USB两根线的短路测量

楼主:
几mΩ至500mΩ,这差不多是导线及接插件的导通电阻吧

想下决心做一个这样的自动测试装置,就只测通不通,并最好顺便给出导通电阻。

在这个小公司真是晕死,老板天天变,一会干这一会搞那的,上次maychang指导的那个3844几乎就没派上用场又给叫停了!俺真的要疯了!

老师看看好做吗?能不能用MCU自动测出mΩ量级的电阻呢?

也想到了粗略测通不通的方法,比如一个I/O给一个电平,再通过待测线,经三极管,由另一个I/O检测高低电平,但感觉就这样弄太土啦,哈

再次感谢maychang老师、还有computer00(00的博客比赛赚了不少吧?^_^)

网友D:
这个简单阿

也就是专门用来检测现有没有断。为什么要用单片机阿,有个电池加个led就可以了,治具中常做的。
你用mcu就只要检测高低电平就可以了,没必要去管它多少电阻。理想它为无穷大和无穷小。
当然如果你要判断电线的电阻是否合格,比如在100m欧一下电阻合格,大于就不合格。那就用单片机的ad来测量。

网友B:
我觉得还是说清楚具体应用比较好,既然是测量通断的,

对精度要求就会没那么高。这在设计和成本上可就差得远了。

楼主:
非常感谢!

公司有一种板子,几乎相当于于排线,人工一根根测非常耗时,而且麻烦,所以就想到了用MCU自动测。

但仅仅测一般的通断还是比较好测吧,开始也就做最简单的。

不过还是想了解一下,如何自动测微电阻,以后可以升级啊^_^

可以测车间做的排线接触是否良好啊,呵呵!

多谢多谢啊!

网友A:
如果是想代替“人工一根根测非常耗时,而且麻烦”

分辨率达到1欧已经够了。
人工测通断,一般用数字表测二极管那一档,听蜂鸣器响不响来判断。
楼主可以试试,拿个5欧电阻测测,看响不响。
数字表电阻档一般最小200欧,最小读数0.1欧。
再小没有意义,因为很清洁的表笔尖端接触电阻大概就有0.05欧。
要测到0.1欧以下,接触点必须是四个,两个电流端子和两个电压端子,即所谓开尔文接法。

网友B:
去买个网线测试仪,现成的.

楼主:
maychang老师突然让俺开窍了,哈

是啊,数字表一般几十欧姆都是响的,呵呵,说明书上还注明了
有空再请教如何弄个高级点的,毕竟几十欧姆都算不太好吧,呵。

再次感谢maychang、computer00两位,非常感谢!

网友E(2010-10-12):
这个很简单,恒流源+ AD 即可,没AD的单片机用比较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