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搭一个高频的峰值检波电路

楼主(2007-09-02):
想搭个频率能到兆级,幅度能到5V的峰值检测电路,单一个二极管和电容的话会有二极管的压降误差(200+mv),看过几个电路都差不多,加前级运放么,但不太明白这个运放有什么作用,对这个运放有什么要求么?

网友A:
“不太明白这个运放有什么作用”

加这个运放,就是为了去掉二极管压降对测量的影响。
这个运放的失调电压直接决定输出的精度,此外运放的单位增益带宽必须大于被测信号频率若干倍,输出摆动速率能够跟得上输入信号变化。

网友B(2010-08-20):
我也想做一个这样的峰值检波,但是也做不出来。

网友C(2012-07-19):
运放直接跟随可以去掉管压降么?

网友D(2014-07-29):
用两级电压跟随可以的,要带宽大一点的运放就好,可是我我想要的频率要求比较高,上了10多M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