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稳压二极管DATASHEET中各参数的含义

楼主(2007-09-08):
(无正文)

网友A:
LZ不会翻译?

从左到右
1:型号
2:通过测试电流时,稳压值(器件额定值)
3:测试电流(器件可靠工作最小电流)
4:最大阻抗(测试电流时,电流等于0.25mA时)
5:最大反向峰值电流
6:最大稳压电流(超过了会烧毁器件)
7:温度对稳压值的影响的典型值(温飘)

楼主:
3:测试电流(器件可靠工作最小电流)???

表中的测试电流Izt,是器件可靠工作的最小电流吗?

网友B:
对,电流再小的话,就不稳压了

网友C:
test不是测试吗?

网友D:
2楼有点错误,整理一下:稳压二极管DATASHEET中参数的含义

~不明白楼主怎么变“新手”了哈~
稳压二极管DATASHEET中参数的含义

1 JEDEC型号
JEDEC可能是Joint Electron Device Engineering Council 即电子元件工业联合会。JEDEC是由生产厂商们制定的国际性协议,主要为计算机内存制定。工业标准的内存通常指的是符合JEDEC标准的一组内存,原来我译TI的一篇**时,有说过。

2 名义齐纳电压 VZ 单位:V
是指在表中第3栏规定的测试电流下的齐纳电压,另外还要看“NOTE 2”说明。

3 测试电流 IZT 单位:mA
获得名义齐纳电压时用的流过稳压管的电流,不是二楼所说的“器件可靠工作最小电流”。具体可以从第3栏的ZZK和IZK看出。

4 最大齐纳阻抗 ZZT或ZZK,单位:Ω
  其中
  ZZT是指在测试电流IZT(第3栏所规定的值)的值。
  ZZK是指在IZK=0.25 mA的测试电流时的阻抗值。IZK应该是流过管子的工作电流。
  同时,不同后缀标记的同型号管子,在相同的测试条件下,有所不同。

5 最大反向泄漏电流 IR,单位:μA
不知道表头为什么有两个单词“Current”,但这个电流应该是在不同反向电压VR下得到的(表格线中的@可能是指这个意思),且不同后缀的管子可能不同,也可能相同。

6 最大直流齐纳电流 IZM,没有给出单位,估计是mA吧
和2楼鲍云竹说的“最大稳压电流”一个意思,但未必超过就会坏,具体得看“NOTE 3”的说明(比如,它只是一个厂家保证的设计值值,不在出厂测试范围之类,也可能还包括其它测试条件什么的)。

7 齐纳电压的典型温度系数 αVZ,单位:%/℃
从理解上看,它也应该是在第3栏“测试电流 IZT”下得出的数据。
注:单位%/℃是正确的规范的,但datasheet中,有许多用ppm或ppm/℃做单位的做法,那是不正确的。

楼主:
多谢IC921

呵呵,俺觉得这问题太菜,所以就发这里来了。
对二极管的有些参数理解的并不是十分准确,
故发到这里来确认一下。

网友D:
早上起来,没事

咱也来“新手”一下。

网友E:
回"新手"

最大直流齐纳电流=额定功率(最大耗散功率)/名义齐纳电压

网友D:
这两个概念是一样的吗?

额定功率 vs 最大耗散功率

我一直不清楚后者的定义,反正没注意过它。

网友D:
这次完全新手了

网友E:
最大耗散功率---在额定条件下规定出来的

所以它也叫额定值,是一个标准数值,如250mW,0.5W等.

网友D:
谢谢尤新亮,我还是去好好查一下它的定义

进一步落实为好!

网友D:
你原来在模拟讲解过

网友E:
注意一点就好

这个允许值是规定出来的,不是测量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