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与单片机之间的通信!

楼主(2007-09-08):
呵呵,我是新手,问个简单的问题,单片机与单片机之间的通信,距离近可以直接连接吗?距离远的话或者传输要求高些,是不是单片机两边的都必须要用RS-485/RS-232通信标准,如果一边用RS-232,另一边用RS-485可以吗?

网友A:
距离决定

在同一块电路板上可以考虑并口,TTL串口、SPI、I2C之类,如果10米左右就要考虑232,1km左右就要用485了,232和485不能混用,除非使用转换器。

网友B:
两单片机直接联接进行通讯

距离能够到多远,取决于传输速度。
并行通讯,距离一般不超过几十厘米,做得好可达两米甚至更远一些。
异步串行、SPI、TWI等一般不超过两米,做得好可以达到8-10米。

楼主:
谢谢2位老师为我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