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V输入的串口AD真难找!!!请推荐几款好用的!!

楼主(2007-09-16):
最近需要用AD采集一路满量程为10V的模拟电压,可上网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合适的,请大家帮找找,推荐一下:
     满量程:0-10V
     供电电压:单电源 正电压供电
     AD精度:16位以上,单路或双路
     串口方式

网友A:
max1270

max1270

网友B:
真是外行,AD一般都没有这么高,一般都输入分压...

万用表测量几百V至上千V不都是分压的...

网友C:
并不是外行话

我找的AD全部都是20V输入的,-10~+10V范围的。
用途不一样吗

万用表测量百V以上信号,也不全是分压,只是课本上介绍了一种最简单的办法而已。

楼主:
请推荐常用的16位以上串口 AD 模拟输入电压满量程1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