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饮水机水位传感器如何工作?

楼主(2007-09-17):
  本人做做个产品,用单片机做的.要检测水位,饮水机或热水器上面的.
具体就是想知道用何种方法检测,需要接几根接线,
看到有种产品好象是通过电阻的变化来处理的,用到3根接线,
具体怎么样工作不清楚.
  由于是新手很多不懂,希望有高手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A:
饮水机由于只是水,是不是 可以测重啊?

楼主:
应该是可以,但是我们这里一般还是用测阻值的方法做的,外部的原材料定了,没办法.

网友B:
可以用压力传感器

电桥,差分放大,比较器,我想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