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问题

楼主(2007-09-17):
麻烦路过的大哥帮小弟分析下下面电路的原理?Q1  Q2分别起什么作用啊?谢谢,谢谢,谢谢.

楼主:
RE

各位大哥,帮帮忙啊,谢谢喽!

网友A:
电流方式供电的Royer电路

“Q1  Q2分别起什么作用啊?”
应该说是放大作用吧?

楼主:
RE

请教maychang,什么是电流方式供电的Royer电路?麻烦你帮忙解释一下,谢谢!
另外,该电路是DC-DC电路吗?Q1  Q2是不是起开关作用啊?谢谢哦.

网友B:
这是不是自激电源啊?!

网友A:
回楼上

是自激的,开关电源。

楼主:
RE

大哥,能不能说的详细点啊?谢谢哦!
第一次碰到这电路,有点不知从哪下手!

网友C:
有点不明白

maychang,这个图不是利用Q1Q2的轮流导通关断来实现输出的么?为什么说是放大作用呢?是不是因为反馈绕组Nf的电流没法突变,而导致Q1Q2有工作在电流放大区所以是放大?
另外,图上的C1构成的是不是续流回路,那么和变压器绕组会不会产生振荡啊?

网友D:
不知道正确如否

我觉得应该先知道MOS管要工作的什么区域才可以知道它的作用吧?
也就是上面的静态工作时的电阻值的问题啊

网友A:
回楼主

放大远远超出线性范围,就是开关。所以楼主说是开关作用,也没有错。实际上,这就是一种自激开关电源,我在6楼已经说过了。
电流供电,注意L右端即变压器中心抽头处并没有一个电容接到两个管子源极,所以不是电压供电,而是电流供电。此时L是个电流源。

回8楼 古道122
这个电容C1有抑制漏极尖峰电压的作用,但会使输出波形变得比较接近正弦(不是变成正弦),使开关管损耗变大。这种方法只适用于小功率电源,功率稍大就应该采用其它方法抑制漏极电压尖峰。
本来就是要振荡的,不振荡就不是开关电源了。

网友E:
同意四楼 是开关电源,场效应管用做开关产生高频

网友:
/

Q1  Q2分别起什么作用啊?

回答   轮流导通

推挽  电路 啊    明白 么 ??  这么 简单 都 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