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学单片机

楼主(2007-09-09):
我以学到了三极放大《〈和多极放大  想要学习单片机还要学些什么基础,
请指教!!!!

网友A:
如果是学硬件

那就太多了。
与单片机有联系的,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两大门课,够学一阵的。
如果是为应用,那么用到什么学什么。这样来得快,立杆见影,但知识结构有些支离破碎,往往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网友B:
学PIC单片机吧

如果你有了一定的基础的话,学单片机PIC是首选的.因为指令少而精,只有33到35条指令,所以初学者很容易入门的.我也是这样进来的.

网友C:
可以先上汇编的,但是C以后要跟上

网友D:
PIC单片机与51的区别

在学校时安排的是PIC单片机的课程.可是好象很多东西用51啊!

上课时时逃课了,那位给说说!

网友E:
51可能还容易些,PIC有点简化过头了,程序不太好写。

网友F:
re六楼

PIC与51内核的几点区别:
PIC的指令少,通常为35条,寻址方式也只有四种;51则多了。
PIC的指令全是单字节14位长的;51则一、二、三字节都有。
PIC的数据和指令总线完全分离,数据8位长,指令14位长;51若取外部指令依然受到地址数据复用的限制。
PIC取指令采用流水线;51不是。
还有很多细节……

网友G:
从没有听说过学单片机首选PIC...

网友E:
51结构更自然些,我没有在评价那种更好。

网友H:
51经典,从51再转到其他的比较容易上手

网友A:
51历史最长

支持的资源多,资料也多。

网友I:
...

从51开始。。。
然后AVR
然后ARM

网友:
61和51

我学了51又学陵阳61真是被它们弄晕了,61虽然指令少但它的嵌套调用真是很难容易懂。要两门课一起学真是难拉。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帮帮我~~~~~~~~~

网友J:
RE:

先学51,因为它资料最全,应用最多,你遇到问题容易找到答案.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K:
能不能直接ARM?

把它当单片机用

网友L:
我开始学的430,觉得还可以虽然资料比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