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编译前能否设置为自动保存文件?

楼主(2007-09-18):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的

KEIL2里面不用设置,你每次修改后按编译就会自动保存的。

楼主:
Keil uVision2 V2.38A

谢谢一楼回复!

但是本人现在在用的是 Keil uVision2 V2.38A,

每次都不行,没有自动保存呀~

网友B:
RE

各位大虾,KEIL51软件哪有下载,推荐一个,谢谢喽.

楼主:
伟纳电子有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