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电压-电流变换电路怎么选择运放?

楼主(2007-09-18):
要做个0-5V转0-20mA的转换电路,应该选择什么样的运放? 像LM358,LM324 行吗?

网友A:
这样的电压-电流变换电路

仍然是应该根据你的需要选择,例如根据带宽、精度、温漂、最大输出电压等等指标来选择。

楼主:
LM358行吗?

带宽、精度、温漂、最大输出电压要求都不高, 不用三极管LM358能长时间输出20mA电流吗?

网友A:
回楼主

可以是可以,但最好加个管子扩流,因为由LM358直接输出,芯片温度必然相当高,对稳定性很不利。加管子扩流后,是管子温度高,这并不影响失调电压等。

网友B:
采用电流负反馈式横流装置

当然扩流是必不可少的
看看这篇**,关于恒流源的简单说明

http://blog.21ic.com/user1/4346/archives/2007/42190.html
 相关链接:http://blog.21ic.com/user1/4346/archives/2007/42190.html

网友C:
电源电压都不知道,咋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