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运放问题

楼主(2007-09-24):
请教各位大虾;

    集成运放中,有R1并Rf等于R2,这是怎么推出来的啊?为什么能保证输入失调电压为零啊?谢谢!

网友A:
老大,你不是那模电课本的标准反相放大器来难为大家吧

楼主:
RE

谢谢哦,我只是不懂,所以想问问啊.谁能帮帮我啊,我想认真学学电子.

网友B:

你可以到这个网站http://www.dzjsw.com/jcysfdq.asp看看,我想可以找到你要的答案的~~~~~

楼主:
RE

谢谢哦,
俺去瞧瞧.哈

网友C:
这个是计算出来的...

不过没有几会自己会推导...

网友D:
理论计算我不会

大家应该知道三极管有静态工作点吧,运放里也用三极管,设置静态工作点的前提是输入信号为零,相当于R1的一端接地,同时输出为零,相当于Rf的一端接地,这样反相输入端的对地电阻就是R1和Rf的并联,为了同相端与反相端一致,R2就应该等于R1//Rf

网友E:
好象不对呀...

集成运放也只能得到这个结论吧:(Ui-0)/R1=(0-Uo)/Rf,
R2=R1//Rf怎么没有听说过啊,我曾经学过呀...电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