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咚咚呢

楼主(2007-09-24):
哪位说温度/变频器/压缩机之间的关系?

网友A:
变频器

用变频器控制的压缩机温度很低 。

楼主:
变频空调

建设节约型社会

网友B:
这种咚咚

与 风,马,牛 的关系差不多,嘿嘿!!

84mm如果问的是空调   那就有关系了

楼主:
就是空调拉

原理大大的不懂!

网友B:
哇!研究器空调来了?

一般的空调是开-停式的,温度高了就开,温度降低到设定值时就停.
而变频空调是调速的,温度高时转得快,温度降到设定值附近时就转慢点.

为什么要用变频调速,而不用一般的调速呢?
因为变频调速力拒很大,电机不会堵死.而且启动电流很小,家了的开关不会跳闸.

我就知道这么多了.

网友C:
变频空调浪费电不?

变频空调浪费电不?

楼主:
据说省电

网友B:
省电,我觉得是胡扯

楼主:
现在的空调很多都是变频的

那他的优势在哪
西门子/海信

网友D:
可以省一点点电

用变频控制优点
1.可以降低噪音
2.可以使温度控制的更准确
3.减少对电源的污染 (马达启动瞬间电流很大,对电源造成污染,而且能量损耗大)

网友E:
首先你要对变频器了解

变频调速应该算是很好的一种交流调速方法。工作效率也是非常高的,气动力矩可以很大,同时又可以无级调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