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变压器各引脚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07-09-24):
看到好多电源上的变压器都有好多引脚,是不是全用来变压的?

网友A:
中间抽头(取中间电压)。

网友B:
用的是高频变压器

 一般电源,要用好几路电压,所以有很多抽头,但是原边只有一个

楼主:
回楼上

在图纸上看到有的副边反馈到愿边,不知是不是用来给开关电源起振用的?

网友C:
新手

  能否解释一什么是原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