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赏:谁告诉俺签名档里的图片怎么弄上去的,俺给他多投

楼主(2007-09-25):
(无正文)

楼主:
alice84MM你说是吧?

网友A:
给我一点时间,一定要弄出来

楼主:
弄出来时告诉俺一声哦

网友B:
21IC电子工程师社区使用帮助

21IC电子工程师社区使用帮助

· 我不喜欢现在21ICbbs.com的界面风格,怎么解决?

· 怎样才能加入论坛?

· 怎样浏览论坛的内容和发言?

· 积分有什么用? 积分高有什么好处?

· 积分是如何计算的?

· 怎样才能知道自己的积分和积分的排名情况?

· 什么是精华区?帖子是谁将它加入精华区的?

· 怎样才能在帖子后加上签名?

· 怎样才能修改密码?

· 如果忘了密码怎么办?

· 成为版主的条件是什么?有哪些权利?

· 页面上左栏旁边的那个三角有什么作用?

· “我的收藏夹”是怎么回事?

· 如何搜索**?

· 用户能否贴图?

· 在线好友与黑名单

· 什么是《个人专辑》?

我不喜欢现在21ICbbs.com的界面风格,怎么解决?
社区上部选择下拉菜单/个人设定/浏览方式,选择设定你喜欢的的浏览方式
浏览方式有以下选择
单栏BBS阅读
单栏论坛阅读
双栏论坛阅读
排序方式有以下选择
按主帖发帖时间排序
按主帖最后回复时间排序
相信能够让您满意,设置一经启动将保存为您的默认登陆模式伴随您每次访问21icbbs.com!

怎样才能加入论坛?
如果还没有注册,那么只能浏览而不能发言。注册要求必须输入用户名、密码、Email和其他有关的信息,为了我们更好地为您服务,请输入可用的Email地址,以便我们以后能通知您关于本站的重要信息,E-mail也是您在遗忘密码后找回密码的唯一渠道。

怎样浏览论坛的内容和发言?
只需点击左栏专题内的版面名称,即可在右边栏目里浏览该个论坛的帖子列表,在帖子列表上有"发言"和"刷新",点击"加贴**",下面那个frame里就会显示输入画面,填写有关内容,按按钮"发送",就发表了新的主体**。点击帖子列表中的一个标题连接,就可在下面的frame内察看该帖的内容,并可回复。

积分有什么用? 我的积分高有什么好处?
我们用积分点数来活跃论坛的气氛,积分数只是说明网友在本论坛的活跃情况,并不一定代表网友任何方面的个人水平;我们不会根据网友积分情况的不同,而对网友本人有任何方式的优待或歧视,21IC技术社区向所有正直善良的网友敞开;请网友正确对待积分这种评定方式,不要随意灌水以骗取积分,如果恶意灌水,将被视为对21IC技术社区的恶意攻击;我们将对恶意灌水的网友进行处罚,删除帐号,并保留进一步采取行动的权利,情节严重的我们将采取一定的法律手段。

积分是如何计算的?
发表新贴每个加2分,首页推荐每个加20分,回复贴子每个加2分,加入精华区每个加6分,做斑竹每月月底加60分,副斑竹每月月底加30分,登录社区加1分(每天只算一次),被删除帖子每个减5分。

怎样才能知道自己的积分和积分的排名情况?
你可以点击个人信息,然后输入自己的名字查询个人信息即可看到自己的积分情况,以及排名。

什么是精华区?帖子是谁将它加入精华区的?
精华区是论坛版面存放相对有价值,技术含量较高或内容比较有意义的帖子的,网友通常可以在精华区内找到很多有用的东西。本论坛的每个版面都有自己的精华区。精华区由版主管理。版主可以将版面上的帖子加入到精华区。并可编辑进行再加工。

怎样才能在帖子后加上签名?
用户可以设定自己签名,签名由3部分组成,不超过64*16的文本签名,签名还可以带一个连接,以及连接标题,签名将在帖子内容的下方显示,文本内容为红色,居右显示。

怎样才能修改我的密码?
个人资料中可以修改密码。

如果忘了密码怎么办?
本社区有密码提醒的功能,但是必须要设置了密码提醒使用的"密码提醒问题"和"答案"的内容(个人信息内的维护个人信息可以设置),或者填写过正确的Email地址。如果您是以前注册的,没有设置过上述内容,那么您必须提供给系统管理员能证明您身份的证据,系统管理员才能帮您修改密码。

成为版主的条件是什么?有哪些权利?
版主当然有所见长之处,并且为人热心,愿意为网友无偿服务,拥有一定群众基础,能经花时间维护论坛的。版面申请请直接在站务讨论版面发言申请,每个版面可以拥有3名版主。版主可以查询版面的帖子,可以任意删除或编辑版面的帖子,也可以把帖子加入精华区,编辑或删除精华区的帖子,可以编辑版面的公告和版面说明。正版主可以设定删除副版主(副版主只能管理帖子,不能修改版面公告和版面说明,但可以编辑自己的版主信息)。注册用户在版面上点击版主,可以查看版主有关信息。

页面上左栏旁边的那个三角有什么作用?
只要点一下就可以发现,原来是用来打开/关闭左栏用的。这样可以扩大论坛的可视面积。

"我的收藏夹"是怎么回事?
这是21ICBBS提供的一项个性化贴心化的设计。您可以在不同的专题内选择自己常去的论坛加入到"我的收藏夹"里。

如何搜索**?
注册用户可以按照搜索主题和作者讨论区的**,按任意词(或设定搜索的版块等)组合搜索(即全文搜索)精华区**。

用户能否贴图?
只有版主和达到一定积分700的人才可以贴图。

在线好友与黑名单
注册用户可以查询在线人员,也可以查看在线好友清单(登陆后社区会自动提示在线人数以及好友在线数目)并整理好友清单与黑名单(黑名单里面的人给用户发送在线消息,则被忽略),用户也可以查询有哪些人把自己加为好友。

什么是《个人专辑》?
个人专辑是网友发表,被推荐在精华区保留的的精品**。点击查看用户信息的时候,除了基本的注册信息外,系统会将该网友所发过的被加到精华区的帖子一并显示出来。

网友:
亏本 生意 我不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