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把AS1117的输入输出短接得到输入的电压?

楼主(2008-05-11):
(无正文)

网友A:
做个2选1的跳线吧

楼主:
2切1想到,不过想与其它跳线统一,所以只想用2针脚

网友B:
自己试试不就知道了。

楼主:
地方偏僻,一时半会手上没有

网友C:
找一个 自锁的按键不就行了吗

两常闭 两常开

网友D(2008-06-11):
用2组2针脚的进行组合

网友E:
lz的尝试很不安全

直接把电源的输入输出短接会出问题的

网友F:
这个简单

在AS1117输入以及输出均预留一个0欧电阻位置不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