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电池切换电路,不知是否可行.

楼主(2007-10-06):
电源降低到2.7v以下后切换到另一个电池.

网友A:
肯定不行的

输出接在三极管的发射极,输出电压比基极还要低0.7V,看看你的基极电压是多少?

网友B:
太复杂了吧,二极管压降不是很稳定的。

考虑管理芯片吧。

网友C:
原方案肯定不行

若你不打算用专用芯片实现(有MAXIM的),你可以用比较器+PMOS管实现。

楼主:
有三伏下工作的芯片吗.

电源只有电池,我只找到了5v的监视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