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会告诉我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7-10-07):
没有这种方法

网友B:
没错!自己不干是最快的

网友C:
我有点经验 希望对你有帮助

首先要搭一个电路,列出详细的元件清单,拿到所有的元件后,分类放置,电阻类归电阻类,电容归电容等等,电阻的话最好标上多少大小,最好用万用表都确认一下阻值,免得有些电阻标着的和实际上的差一倍,我就遇到过这样的情况,读上去是1k的电阻,实际上缺是2k的,费了我好多时间才发现。
其次,元件准备好了 就按原理图在纸上画个草图,和画pcb的性质差不多,尽量让线好走了,按照画的这个图搭起来就容易多了。(一般自己搭的电路不会太复杂,要是太复杂一般就直接做pcb了。)
最后 就准备好所有要用到的工具和材料,开始动手。

网友D:
主要是自己要把电路一个模块一个模块的收集好、思考好

到时候拼接起来就行了;

网友E:
3楼正解

网友F:
看自己经验和功底

网友G:
7楼正解。

网友H:
9楼答的没有错

网友I:
不是跟你开玩笑.别生气啊!

无论是工作还是学习,方法不对,自然事倍功半,甚至徒劳无功.

你的问题:"请问如何才能快速又准确的搭好一个电路"

回答:没有这样的便宜事.如果自己没有这个能力,"外包"是一个实际有效的解决办法.

你会问:如何让自己拥有这个能力?
答:知识吸收,经验积累.——如此简单的几个字句,包含了无数的汗水和心血.

...
如果对此有抵触情绪,建议楼主放弃这一方向.因为你的EQ并不适合往这个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