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单片机数据表命令的问题

楼主(2007-10-11):
今天我的老师布置了个作业:
     用汇编语言做一个平方运算B=A^2 (A=1,2,3....9)   要用查表的方法
   我原来是这样写的
      ORG 0000H                 //1
      LJMP STAR                 //2

      ORG 0100H                 //3
 STAR:MOV SP,#60H               //4
      MOV DPTR,#BG              //5
   BG:DB 0,1,2,3,4,5,6,7,8,9    //6
      MOV A,#5H                 //7
      MOVC A,@A+DPTR            //8
      MOV B,A                   //9
      MUL AB                    //10
      END
编译是成功了,但程序执行完第六行就自动结束
后来我把第六行换到第十行后面并在前面加了个跳转语句才成功.
      ORG 0000H
      LJMP STAR

      ORG 0100H
 STAR:MOV SP,#60H
      MOV DPTR,#BG
   AA:MOV A,#6H
      MOVC A,@A+DPTR
      MOV B,A
      MUL AB
      NOP
      JMP AA
   BG:DB 0,1,2,3,4,5,6,7,8,9
      END
虽然成功了但不知道为什么会像上面说的那样.
希望各位大侠指点一下,本人不胜感激!!!

楼主:
还有个事忘了说了

我用的是WAVE6000集成调试软件

网友A:
查表还不简单,一一对应...

网友B:
当然了,表格是用来查的

不是用来运行的

BG:DB 0,1,2,3,4,5,6,7,8,9    //6

程序运行到这里,你想他怎么做????所以当然不行了